软件原因为什么会引起反复重启

楼主(2012-02-27):
笔记本在自检完进入硬盘引导界面前闪几下光标后重启,反复如此,最后重新分区装系统后解决(BIOS设置未动)。为什么软件原因会引起重启?

网友:
是一般硬盘上的一个大芯片 一个小芯片吗

网友:
の,是因为主分区没有激活啊...............

网友(点评):
不会,用户一直在使用,怎么会没有激活?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一般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软件问题导致重启一般是驱动,病毒,偶尔嘛杀软或其它程序。

网友:
可能是主引导记录有问题吧

网友:
分区表 出错啦吧

网友:
学习了  看到了   谢谢    下次注意到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