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2-02-27):
我修过很多显示器  电源板没有负载能力后极无短路,不知道怎么去修只有换板 考虑到成本太高特在次请教高手们,请大家支招。

网友:
是一般硬盘上的一个大芯片 一个小芯片吗

网友:
我说的液晶显示器你怎么给我是硬盘啊 灌水也没这样的吧

网友(点评):
呵呵 就是呢 !!灌水的人也太多了 !其实我也是灌水的 只是比较专业点负责点精彩点!

网友:
你自己不动手修,永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上面一共也没几个件。爱着换,肯定有成绩的,搞维修就是烧钱,不烧钱永远得不出自己的经验,再说了谁能把经验白白送给你。

网友:
先试着修,修不好再换板,我都这样做,把经验的成本建立在用户的身上,自己就出点时间

网友:
我之前都没有修过电源的 主要修本本的 电源的工作原理不怎么明白 要是没有电压还是可以修出来的 但带不起负载不知从何下手的!

网友:
说实话,长城液晶一体板就是M97的,出现带不起负载这种故障,我没修好过,你不要说板上没几个元件,我肯定告诉你,我有10多块一样的板子,前段时间决定修它,将电源板部分的元件都换了一遍,还是不行。也不要讲什么电容,供电,稳压,芯片这些问题。反正我是无招了。

我手上一批三星版都是一个样,全换了 还是一样 晕了 无法 解释
那就是说这样的问题都没得解决了!!!不晓得当初它是怎么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