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紫绿线有5V,短接不启动

楼主(2012-02-27):
atx电源紫绿线有5V,短接不启动,494第4脚短接为0V,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查494的12脚供电,供电正常的话就换494试试。

网友:
查494的8、11的电压输出,相连的三极管也要检查,这几个正常就查主开关管及其旁路电路

网友:
代换LM339试试。

网友:
                      我一般做到这步就是换控制芯片了。不行就没辙了。关注中。

网友:
用万用表确认以下几处:
A。断电测开关管有无极间短路,如果bc极短路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如开关管正常按以下步骤测电压判断!
1.494供电12脚理论上7V以上就能工作,我修过一个长城3000,修好后触发前12脚8.5V
2.测494的8和11脚触发前后有无电压变化,触发前2V左右,触发后1.7左右
3.测两个推动三极管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用交流电压档测推动变压器初极是否产生16V左右电压,
4.测两个主开关管b极有无控制电压出现,如没有顺线路查电阻、二极管是否开路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楼主的提醒。

as736325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494第4脚短接为0V
说明问题在主控电路
6楼朋友说的全面

网友:
电源不会修,向大师们学习了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师傅的帮助我修好了一个。13007和基级串联的1偶电阻都坏了。干掉换上就好了。。

网友:
修一个电源五十块钱都赚不到,,,

最清晰的声音 -5

网友:
先换一下控制芯片

网友:
短路绿线才能启动。

网友:
测量一下,13007或13009有一个坏掉的,也不能起启动,也包括基极上电路的电阻2。2和IN4148的二极管,也可能坏掉,还有,推动的哪两个小的三级管2SC945或C1815 坏掉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今天修过一个跟你一样问题的电源,待机5V电压跟3.3正常,短接绿线无反应,短接绿线时494IC4脚也为0V,经查查短接绿线494IC的8、11的电压输出无变化,换了个7500故障解决。

网友:
绿线有电不能触发 多半是前极的问题 比如13009坏了一个

网友:
想请问下16楼的大哥,7500是什么?

网友:
哦,知道了7500是494IC

网友:
先检测,494的12脚电压,如果正常,查推动电路。不正常的话,就顺着向前仔细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