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lpadX201维修之路---绝对经典

楼主(2012-02-27):
     外地客户发过来的X201i5-520主板需要交换。因为进过水,自已修过TB,联想芯片,刷过BIOS,H8PCH也做了。所了一千二给他交换了一块新板。
拿到手里,修板之前,我一般先看外观,TB62514处有进水的痕迹。(这个位置是用一块这块黑棉盖住的,比较容易受潮吸水。)主板的大零件基本上都动的,上面布满了助焊剂,先用毛涮沾洗板水把整个主板都清洗一遍放进恒温100度大烤箱烤一小时。
一小时后拿出主板温度冷确后,用万用表量主板的各大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上可调电原待机0.02,有3M,5M电压。按开关不加电。主板的问题应改就是这里的。客户也是个高手,上电的几个芯片都给他搞完了,这样也好,也省的我换零件了。零件不良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加电的几个条件,RSMRST(也就是MPWRG,VCCRTC,RTCRST等。测VCCRTC,RTCRST都有3V电压,MPWRG0.4V没起来,主板肯定加不上电。看PDF档,MPWRG是由TB62514芯片48PIN0欧电阻R797,上拉电阻R798发出MPWRG信号。电阻R797,R798都是好的,可见问题就出现在TB里面。
TB进来的电压,发现24PINVDD155V没有起来。可是想想不对啊,VDD15没起来,怎么3M.5M没保护了?以前修T61,T400的时修VDD15没起来,3M,5M上电就掉。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VDD15是由5M经三个二极管自举升压产生的。那么还是TB里进来少电压。再看图TB36PIN VCPIN28怎么才19.9V,这个角是有28V才对的。没办法,量TB周边电阻,发现R815坏了。这是个0欧电阻,是TBR815发出PWRSHUTDOWN保护信号。于是把R815换了,以为就好了。NND,连待机都没了。我晕,这下好了。瞎子变成聋子了。 查吧。VCC3SW有,PWRSHUTDOWN上电就掉。VINT20就没有,看来问题就是这了。PWRSHUTDOWN上电就掉看来是保护了。没换电阻前是有待机的,现在没有了,说明35V待机那边是没问题了,看来就温控这边的了。再看SHUTDOWN已经进入TB里了,只能说还是TB里的事了。量TB里的温控检测信号58TH_DET1V多,这个信号的电压是不能高0.6V的。 再量一下对地阻值有35M欧。很明显不对,这个信号串了10个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一个470欧,10 也就0.5M欧左右,再一个一个量,发现RT7坏了,有无穷大,换一个,马上上电了。电流上到1.1几。 T61以后的主板没插BIOS电池都是自动上电的。)上内存跑码卡一路码至9C掉电,没上风扇。交给测机人员测试。系统里风扇不转,用鲁大师测温度达到87度也没转,想起客户自已刷了BIOS(专门解决水货机自已升级BIOS不良引起的系统里温度高而风扇不转导至死机蓝屏等)于是刷一个我们自已买的工厂原BIOS,测试OK!
维修经验:只要我们了解主板的上电时序,维修时仔细点,基本上可以修好每块主板。不解主处请加QQ584658693 交流群183841955
最后谢谢大家捧场!祝大家技术更上一层楼,生意红红火火!

网友:
莫装B
装B糟雷劈............
海儿都成神了啊

网友:
楼主的淘宝店是?

网友:
楼主相当的牛x啊  收藏了

网友:
对于ibm的时序吃的很透啊

网友:
睇黎自己都仲有排学习了

网友:
思路决定秒杀,顶一下。我想知道进水主板一般烘多长时间啊?

网友(2012-04-02):
楼主的BIOS能传一份吗?14069068@qq.com

网友:
做一行怕的就是做的专业了,专业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上次就是技术不到位...X200的主板可以加电..修成不能加电了....还是得加强学习...

网友:
10个温敏电阻中间有个空焊断开

网友:
楼主做的很大啊,还有专门的测试人员啊,

网友:
好,很详细,思路不错。但对地阻值是没有单位的喔

网友:
自己工厂的BIOS,是不对吧,是对应CPU的BIOS吧?
楼主大才

网友(2012-02-27):
修的真有一套啊  老兄 以后我就找你修板吧   神人啊 以后IBM 的板子都发给你修吧  给我一定要算便宜啊

网友:
那是。一定一定。成本价给你。

网友(2012-04-19):
咋的不给我便宜点啊

网友(2012-02-27):
这个是要静心的人才可以搞的定的

网友:
时序吃透了!修起来事半功倍!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咨询楼主热敏电阻在线测量如何判断好坏呢?

网友:
呵量阻值 啊。看图有几个一加就知道了。呵

网友:
偶连什么是上电时序都不知道...............道路遥远啊

网友:
时序了解很透....修起来,,当然了.......            哪个温度检测电阻是容易坏.....呵

网友:
技术贴,IBM高端机器修的少

网友:
说的是啊, 兄弟 ,传一张点位图吧,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台X201 , 没有点位图,

网友:
修板 离不开图纸和点位 LZ很仔细 咱要加油

网友:
x201 cpu没供电不好修

网友:
LZ,我看上你那BIOS了,能传一份给我吗?也可以给你买一份。。。我的邮箱是kingfsb@163.com,

网友:
有维修的事可以加 我扣扣聊

网友:
我这几天也遇到一台,X201I I3 CPU,进液了,大短路,隔离保护管果断烧毁·····

主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全部对地短路了···忙活了两天放弃了,果断换主板··

网友:
水平是好,而且对这个机器了解的也透彻

网友:
时序吃透了!修起来事半功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5050-1-1.html

网友:
LZ老NB了,要是我们是一个地方的,果断跟你混了

网友:
哈哈哈,很详细的维修记录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讲上电时序的帖子啊。。

网友(2012-04-19):
楼主确实对IBM机器了解透彻啊

网友:
tb 温控电阻坏 引起保护 本来应该是没有待机的 pwrsd 电阻坏,所以有待机。总结起来 2个电阻坏。

网友:
修板 离不开图纸和点位 LZ很仔细

网友:
楼主,还是把那个图纸和点位图和大家分享下吧!这些较新的机器坛子上还是较缺的

网友:
能把热敏电阻修出来,只能说N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