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主板bios坏了怎么刷

楼主(2012-02-27):
只能用软驱软盘刷,问题是现在找不到能用的软盘

网友:
编程器刷写啊,

网友:
用编程器,不过BIOS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好点的都可以刷。

网友:
现在都用编程器了

网友:
用eboot把启动盘做到光盘上,用光驱代替软驱,只不过可惜了光盘的空间

网友:
刚反应过来:既然bios坏了,机器就应该点不亮了吧,软驱无法引导机器的,这个时候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
太难了~不懂啊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