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紧急求助

楼主(2012-02-27):
前段时间接了个v3000的客户,当时是不开机。后来加焊了显卡,可以用了。过了段时间,来返修了。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报警后不开机,明显是显卡报警。后来再做了显卡,掉电。后来换了个显卡,每一次第一次开机都可以显,不报警。再一次又报警不显。再后来在论坛上看了一下,说是刷BIOS可以刷好,于是找了个3000的料板换了个BIOS,悲催,变成不触发了。CPU也换了试过了,还是不行。无奈的求助啊。。。。。。。。。。。

网友:
看来还是要换个显卡了,一般加焊一下就可以好,

还是换一下显卡吧

网友:
没刷对吧 型号下对了么 V3000的型号很多

网友:
你具体说说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945还是965   PM还是GM什么的   我看看我有bios给你一个

网友:
不是V3000的BIOS都能通用的

网友:
V3000的型号好多的,刷错了吧,我前两天刷G430BIOS没刷对也变成不触发了。

网友:
当然不通用了  你以为是IBMT4系列的机器啊  bios随便刷

网友:
如果你换了显卡不行的话,那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型号没有刷对啊,那个有什么V3700还有什么其它的,这些型号都有区别的,不是随便找个V3000的BIOS就可以刷的

网友:
bios没刷对吧,把你原来的BIOS刷回去看看吧,应该是没刷对

网友:
明显bios型号不对

网友:
我是从料板上拆的一个BIOS换上去的,没有刷。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下  BIOS 应该也没对上系列 重找个吧

网友:
我把原来的BIOS换了上去了,可触发,不过内存。换了内存,还是不行。重旱显卡,不行。做北桥,还是不行。崩溃中。。。。。。。

网友:
首先你下面要把BIOS刷对了,其次就是显卡换新的 从新值下,看看有没有少件什么。
测量显卡供电满足没有,不行换板吧,V3000的主板非常便宜。

网友(点评):
现在也正在联系客户换主板呢。这板子都搞了两三天了,因为从事这行时间也不长,也想借此多学习一点。花太多时间也不值得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点评):
想学,又不想花时间,你什么时候才学会啊。

网友:
呵呵 是啊  大家都一样。

网友:
把BIOS刷回去,换显卡。就这么点事,很简单。

网友:
HP机器的BIOS最垃圾。。。。。不能上网的BIOS把公司的几个小修机的搞的要换版。。。。。

网友:
没必要再修了,直接让客户换吧

网友:
你没想到,你换的显卡,是不是自身,就有缺限,或者是焊点脱了,或者是断线,都有可能的,把原BIOS,再换回来,不过,现在的这种主板价也不高,换一个就可了

网友:
V300 型号那么多 你要按照你的板号去下载BIOS 下载下来再刷一次就好的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

网友:
不行就换板吧 你这也太纠结了

网友:
bios不同用啊

网友:
U1的电压没上到
u1预热有电压。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