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cpu供电偏低求解

楼主(2012-02-2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小弟手里有块acer4315的本本,来的时候是上电0.23的样子反复重启,后来拆开放入烤箱烘烤了几个小时就好了,于是加焊了下菜谱供电芯片装机。测试了两天没发现问题就让客户来取走了,可还不到三天又回来了还是想同的问题。小弟检查发现max8770的主供电又5v变成了现在的2v,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拉低的原因,求高手指点一二。现在是c189.c449。r327都断开了还是2v。

网友:
5VSUS被拉低了    不是芯片拉低的   是转换管子坏了  应该就是5V边上的转5B的管子    我刚刚修的HPDV9000的机器和你一个毛病  你的机器现在应该是8770有开启信号   有PG发出   但是没有REF   如果症状对的话  你可以换管子了   我是换了2个  一个是5V转5VSUS  还有一个是控制G极的管子  祝你成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的5v转5v的管子进入的现在也是2v。不知如果下手请指教

网友:
从硬盘的供电上拉一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机器好了,谢谢各位。特别是要谢谢2楼的朋友。

网友:
进管子的5V是待机的5V吧    是不是你的5V短路了   量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