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的BIOS 独显的是不是都一样

楼主(2012-02-27):
Y450用的显卡都是不一样的 GT240M N10P N10M 他们的BIOS是否能通用!
显卡

网友:
昨天刷了一个联想 Y450 GT240 N10P的BIOS 成功了 要吗 我这有

网友:
貌似是不行啊 我以前刷过 我的是240显卡的 在网上找了好多 别人都说刷了OK的 我刷之后就不开机 后来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我刷了才好的

网友:
谁有N10P-GE1板子的bios 手上有个Y450刷了之后不跑码了

网友:
N10P-GE1 是联想 Y550的吧 我这也有

网友:
这个难说,有的时候刷了就好,有的时候刷了不行!

网友:
是一样的,我以前刷过的,可以用的.

网友:
有机会 涮了试试

网友:
联想的不太清楚。。反正惠普V3000的好像是一个和一个不一样。。搞死人。。。

网友:
y45有几种不同的配置,刷不上去也正常。

网友:
我问服务站朋友要bios给他型号就可以不看集成独立的都不问我,应该一样的

网友:
给个有点难搞得

网友:
我看还是找个一样的吧,我看不行。

网友:
我们Y450BIOS通用,不过BIOS坏的极少极少。修了几百片就是几片被人动过BIOS才导致无显。用诊断卡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