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 BIOS密码怎么解?听说有解密点,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27):
东芝M30 BIOS密码怎么解?听说有解密点,请高手指点,今天收了台M30就是开机有BIOS密码,想搞出来卖,结果刷了BIOS还是不行,求解,不愿公布的请加QQ417432997,或者发份邮件过来,万分感谢

网友:
东芝的一般都写在IO芯片里面的,要找一个一样的板换IO就可以了。

网友:
要换密码芯片才行啊

网友:
用并口卡加解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