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南北桥的型号什么看?

楼主(2012-02-27):
一直以来对AMD桥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平时在资料上看到的型号都是RS780或RX***,但看芯片上的字,并没有这样的字眼。请问大家什么识别的?

如手上的桥:
AMD
RADEON   IGP
MANE IN TAIWAN
PB5130.00
216-0674026

这是什么桥?

网友:
216-0674026

网友:
一般是最后一排数字

网友:
百度一下 貌似是北桥

网友:
这个貌似是 显卡。。。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
错了。是北桥吧。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最下面的是型号

网友:
216-0674026

这个就是北桥   北桥是S780 南桥就是700的,

网友:
的确是头疼啊,有的机器北桥是AMD  南桥上面是ATI,显卡上面又是AMD的,要不是看着跟前的显存还真以为显卡是南桥呢

网友:
216-0674026
这个就是HP 520机器和HP CQ40常用的混合桥。

网友:
北桥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