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显示器19寸T9V用半小时就掉电

楼主(2012-02-27):
       今天接到新蓝 T9V显示器,测试,开机一切正常,用了可能半小时,机子直接黑屏,按开关机键什么也没得用,刚开始怀疑是高压板问题,直接换了一个全新的高压板,开机一切正常,测试半个多小时又灭了,按开关机键没什么反应,放在一边,过段时间又能开启,县市一切正常,用了半小时又出问题,不知道是那个地方出问题。
        有修过这个怪现象的师傅告诉一下是驱动板的故障吗?

网友(点评):
先把按键都换掉试试,如果黑屏的时候,指示灯灭,

网友:
灯管有看过吗???

网友A:
MCU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坏了吧..........

坏的话,为什么休息一会又能开机很正常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进去测试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点屏试,故障还在的话考虑电源有无元件过热

网友:
这机子好像是外接12V电源适配器的 看下这个适配器有没问题  既然排除了高压板.也就只要怀疑灯管和驱动板了...换通用板 再烤这片屏看下....

网友:
先换了按键看看,不行再换个大电容

网友:
好好的检测了很长时间,后面发现是那1117芯片好像虚焊了,加焊后测试了半天没事,客户拿走了

网友:
修改同样的问题是在驱动板3.3v和1.8v电压不稳定,有的换滤波电容好的,还有的没有办法就直接拿12v转3.3v 5v板子改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