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静音的台式机

楼主(2012-02-27):
台式机的风扇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平日里工作的时候倒还好,晚上想打开听听歌,清闲一下,善了个哉的。那风扇(cpu风扇)撒欢的转,嗷嗷叫。扛不住,扛不住。而品牌机,则稍微好点。机箱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它厚实点。
主板的控制
好风扇
机箱~~~~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可在我们日常够机中,如何去选择带风速控制的主板呢?这点在过去完全没考虑到。
另外,好点的风扇。风扇的好坏并不是看商家标的价钱,那怎样的衡量呢?看工艺?转轴、液压?
厚实的机箱。我看别人在机箱里装2-3个风扇。不懂其原因。但有个最重要的,我见过一些品牌机,用很多年了,里面几乎没多少灰尘,而组装机,则差强人意。。

正在捣鼓静音的台式机,求砖家叫兽出来显灵~~~~说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
买水冷。很简单

网友:
cpu风扇不好搞,除非你掏高价买好风扇。但电源我见人用电磁炉散热片改造,把功率管移到散热片上则电源不用风扇。

网友:
楼主图像挺好看。飘过

网友:
组装为了节约成本,压低价格,风扇能剩就剩,品牌为了质量,不会那么省钱,风扇,不懂得花,就买贵的吧,都好

网友:
风扇用液压的肯定是最静音的 不过液压的用一年基本都挂了 还是加一个调速器吧 烤机的时候开大风量 睡觉的时候拉到最低 另外机箱要选板材厚重些的 前后12cm风扇(最起码的) CPU风扇的话 便宜可以选玄刃 大风量 非常静音 散热效果一般吧 一般I7 2600这样的 不超 满载应该应付得了 显卡的话就比较麻烦 要么低性能的 要么就高性能上AVC 3奶吧

以上是个人愚见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用

网友:
个人认为温控的好

网友:
水冷,也是有声音的。话说真不好搞,哥们呢最近也研究呢

网友:
  要静音的话散热要通盘考虑,机箱的风道,散热片的放置和大小风扇也很重要。台式机的风扇品牌机用过的有联想和神船,相比神船的风扇更大更安静,联想有一部机器风扇超级响不知原因。以前有看过帖子有人拆过DELL台式机,里面是大面积的散热片没有风扇,虽然写的是比较老的机子参考还是可供参考的。想打造静音主机,买个好的风扇和改装散热片。
  至于积尘我拆过同事的机器联想的,用了几年里面也是厚厚的积尘,和工作环境有关系,我们附近就是建筑工地,泥头车来车往的,不积尘才怪。这个和是否组装是否品牌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