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问题 来人啊

楼主(2012-02-27):
HP4411S,无3V 5V 待机0.06是不是高了?也没测出有短路,这个是开机才有3 5V的 看电路图电源管理芯片是TPS51120  1,6脚控制 1脚没电压6脚有3.3V,

再测KBC_PW_ON   VCC1_POR#_3  都是3。3V    R1226上端有5V,问下 下端应该是多少? 难道是0V正常的?

网友:
再测KBC_PW_ON   VCC1_POR#_3  都是3。3V    R1226上端有5V,
下端应该是0V正常的.  是低电平

网友(点评):
那TPS51125 开启信号是1脚和6脚 这2个脚正常应该没电压才对是把 开路状态?

网友:
TPS51125 pin5, 6 ---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enable and OCL trip setting pins.Connect resistor from this pin to GND to set threshold for synchronous RDS(on) sense. Short to ground to shutdown a switcher channel.

以上是TPS51125 datasheet 写的, 5脚6脚 接地的话就停止工作了, 5脚6脚通过电阻接地的话就是 synchronous RDS(on) sense, 也就是开关控制状态

网友:
0V是为正常,Q53不导通,1脚和6脚就有开启电压。。这电压是芯片内部发出,不是漏极开路设计,所以外部没上拉电压。。对于你这情况可以先换芯片一试

网友(点评):
这样啊 我试试把

网友:
换了芯片好了回复偶下~

网友:
楼主在群里发过吧,,我看了一图子,,,,当VIN进去后,,,17脚VREG5  5V    8脚VREG3 3V,这是线性电压输出,,这两个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另外,,还有3脚的REF输出,,2V基准电压看看是否正常,这个2V的基准电压,为很多比较器和运放提供基准电压,(包括充放电,保护隔离,PWR_GOOD的产生。待机开启电压VCC1_POR#_3也跟REF有关系),这个是必须的,,,,这个2V基准,我个人认为,应当是不受1脚和6脚的开启信号控制的!,,,

回来主题,,影响1脚和6脚开启的信号,有两个,VCC1_POR#_3和KBC_PW_ON这两个信号必须同时为高电平,才能拉低Q53的两个MOS管,使Q53截止,1 6脚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嗯,线性电压与REF都正常, VCC1_POR#和KBC_PW_ON 也正常3.3V,1 6无电压,怀疑是5112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