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鼠标左键失灵了

楼主(2012-02-27):
好像是某天,喝水时滴了一滴在鼠标按键附近,真的只是一滴
结果左键他就悲剧了,再也没有康复过
当时就擦干了的,这个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点评):
您是顾客吧?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以免故障变大

网友:
现在要外接鼠标用,真不方便

网友:
一般是左键里面的触点被水氧化了,拆开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拆开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那要找点酒精来试试

网友:
现在药房都买不到酒精了,说要去专门的试剂店买,我嫌麻烦就一直没买

网友:
可以是里面痒化了,用洗板水洗衣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五金店也能买酒精啊,空了去看看

网友:
换按键吧,里面弹片遇到水就氧化导致不导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