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白屏吗?

楼主(2012-02-27):
淘宝是10年买的改装LCD,偶尔用用,屏不是太清楚,但是凑活能用。今年过年时候把它从仓库搬出来想用呢,一开机发现坏了,发图。
正面视角:从正面看比较白,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左面右边看跟正面差不多:
从左看:

从右边看:

但是从下边看效果就好很多:

驱动板,高压条的几张图片:

屏背面:

本人基本上对修屏没啥研究,只不过因为这屏坏了想把他弄好接着用,我看这挺靠谱的,希望高手们指点下小弟,先拜谢各位高人!
请教:
1 看症状屏是是坏了还是没坏?
2 现在要修从哪入手?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清楚啊

网友A:
用通用板点点看啊,或者换屏试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B:
灯管问题。换灯管试试,我之前也有个这样显示器,换灯管OK

灯管没问题..
屏都能亮,换灯管干嘛哦

网友C:
你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是不是屏坏了,我遇到过是屏坏了,不过我有朋友说灯管也能引起这个故障,但是我那个换了灯管也没好,你可以尝试换下试试!

网友D:
屏上的IC坏了,

网友E: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呵呵,楼主搞定没,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点点看啊,或者换屏试下不就知道了啊

目前手上没有板也没屏。
我淘宝一个这种驱动板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问题。换灯管试试,我之前也有个这样显示器,换灯管OK

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遇到跟我这个情况一样的,比较有借鉴意义,还真有,呵呵。
前辈,你的屏也是从正面和左右看是白的,从下面看就可以看清楚吗?
那我这个也很可能灯管问题吧,另外请教下这个灯管要咋换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还真少见,呵呵,楼主搞定没,是什么原因呀

目前我只换过屏线,无效。
不清楚是哪块的问题啊,无从下手。
我希望能有遇到过这种症状的高手能分享下修复经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是不是屏坏了,我遇到过是屏坏了,不过我有朋友说灯管也能引起这个故障,但是我那 ...

看来第一步还得用通用板点下啦,我再淘一块一样型号的板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IC坏了,

高人为何判定是屏上的IC坏掉了?这东西坏了可不好修了吧,最起码我自已是不太好搞定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子问题,刷下驱动板子试试吧。或者拿点屏器试试。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
1、换通用板点下屏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2、是屏的问题,应该是屏的驱动IC损坏
3、驱动动板或屏线的问题,直接换个通用的就行

网友F:
用小的螺丝刀调一下那个电位器(可调电阻),这是那个电位器氧化了,造成驱动电压不够,用纯酒精湿润后来回拧几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有点技术含量的了..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G:
支持17楼  或者量一下哪个什么vcom电压够不够!好像是六点多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判断 屏的问题 貌似是偏光膜的问题

如果如大师所说,那就废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支持17楼  或者量一下哪个什么vcom电压够不够!好像是六点多v的!

弱问:那个VCOM电压在哪量,是屏后面那个电路板里面的东东吗?怎么找到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小的螺丝刀调一下那个电位器(可调电阻),这是那个电位器氧化了,造成驱动电压不够,用纯酒精湿润后来回 ...

高人,能从基本的指点下小弟吗?实在是没基础啊,你说的那个电位器长在屏的什么位置?啥样子滴?如果是这样的小毛病,那就太开心了。

网友I:
请问高人,为啥要刷呢?程序掉了?怎么刷呀?
你说的点屏器就是通用点屏套装呗?
看来我得整一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高人,为啥要刷呢?程序掉了?怎么刷呀?
你说的点屏器就是通用点屏套装呗?
看来我得整一套了。

肯能是程序错乱了。这个屏幕样子像是亮度跟对比度过高导致的,所以建议说刷下试试。用点屏器就是测试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灯管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K:
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屏的问题了 能看到图像 驱动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各位高手,如果是屏坏还有修复的希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屏的问题了 能看到图像 驱动板应该是好的

从正左右三个方向看是白的,从下方看上去就有图像,这是屏的哪块出了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肯能是程序错乱了。这个屏幕样子像是亮度跟对比度过高导致的,所以建议说刷下试试。用点屏器就是测试是不 ...

老湿,能具体指教下吗?刷屏需要的软硬件和操作步骤。

网友L:
加焊下驱动板的芯片看看,或者加焊下屏IC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肯能是程序错乱了。这个屏幕样子像是亮度跟对比度过高导致的,所以建议说刷下试试。用点屏器就是测试是不 ...

原来是因为这个要换驱动板,不说还真不知道为啥

网友M:
怎么看后面几幅图感觉显示是正常的啊

网友N:
测下屏供电  可能电压低了或者高了,

网友:
调下屏后面的电路板上的点位器看看

网友:
一般的屏电路板的背面都有标示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个人判断 屏的问题 貌似是偏光膜的问题

同意楼上的偏光板问题可能,因为我碰到的是2层偏光板进水,导致模糊,因为楼主的从下面的那张图片分析还是比较清楚的.建议楼主大胆一些,将屏一层一层拨开,用市场里的普通的电脑清洗液喷下再摸干净,等风干,再合上,整屏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整过的心里都没底,怕不小心弄坏了,只要你弄的时候双手别留着加粉的黑手就行,当然专业点备点白手套就可以.我换灯管呀 换滤光板都是直接拆开的.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我还换过屏的主芯片,结果现象一样,我也觉得17楼说得有理,但是我没看到他说的那东西在哪里

网友P:
这种问题不好说。可以换换 了试式

网友Q:
屏的问题,除了上面说的原因外,还有可能是屏里面有雾气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你上的图呢

网友:
擦擦屏线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焊下驱动板的芯片看看,或者加焊下屏IC

谢谢老湿指点,此招我打算确定是此原因导致的故障之后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屏的问题,除了上面说的原因外,还有可能是屏里面有雾气了

屏里有雾气?
你这一说还真有可能,冬天天气冷,在外面放着再搬回屋里可能进雾气了,虽然可能性不大,我全拆开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问题不好说。可以换换 了试式

换屏,换驱动板,各种换?

网友(点评):
建议送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么看后面几幅图感觉显示是正常的啊

从正下方视角看屏能看清楚图像,从正前方、左侧、右侧看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测下屏供电  可能电压低了或者高了,

高人,搞不太清楚具体怎么测电压呀!问几个问题
1 是把屏通着电测是吗?
2 屏供电在驱动板上测还是屏上的哪一块测?
3 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O:
同意楼上的偏光板问题可能,因为我碰到的是2层偏光板进水,导致模糊,因为楼主的从下面的那张图片分析还是比 ...

噢,用清洗屏的普通清洗液洗就行?
白手套用那种医用的就行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I:
什么情况?全x了?

全是XXX啊!没法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全是XXX啊!没法看啊

别人没反应说看不了图片呀,我自已也能看见的,你是不是那边的问题?要不我把图片单独发给你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弱问:那个VCOM电压在哪量,是屏后面那个电路板里面的东东吗?怎么找到她?

屏上的电路板上,自己慢慢找找VCOM,上面都有标点,量一下他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人没反应说看不了图片呀,我自已也能看见的,你是不是那边的问题?要不我把图片单独发给你吧

aiwangweiqian@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S:
屏上的电路板上,自己慢慢找找VCOM,上面都有标点,量一下他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量的地方不对不会烧元器件吧?

网友:
已经发你邮箱里了,发信地址:laihuifeng10@163.com

网友:
楼主 更换画面 反应快吗?

网友:
54楼同学,更换画面是指什么?

网友T:
肯定屏的问题,以前修个几个,但不是你这种屏,屏不一样电路也不一样,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T:
肯定屏的问题,以前修个几个,但不是你这种屏,屏不一样电路也不一样,不好说.

既然高人这么确定,那就应该是屏了,给点具体思路呗,我是想下手,关键是无从下手

网友:
加54楼同学,更换画面是正常的,不慢,就是看不清楚啊,一片白蒙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小的螺丝刀调一下那个电位器(可调电阻),这是那个电位器氧化了,造成驱动电压不够,用纯酒精湿润后来回 ...

那个电位器叫什么?在屏电路上吗?我现在也感觉是电压不够,你说让我用酒精湿润后来回拧的是什么东东?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小的螺丝刀调一下那个电位器(可调电阻),这是那个电位器氧化了,造成驱动电压不够,用纯酒精湿润后来回 ...

找到那个可以来回拧的东西了,拧了一阵子再试,没效果,屏还是那样,另外问下为啥要用酒精湿润了呢?还有就是那东西咋拧都不动啊,看他样子应该是可以拧松了也可以拧紧了,我这个咋拧都那样,拧100圈也跟没拧一样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下,怎么看着像亮度过高,再不行就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不就是重置嘛!

网友:
从哪重置?我这个是二手本屏组装的,应该重置不了,另外也不太可能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驱动板确定一下,可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对比度、亮度能调吗?

网友:
你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也解决了。
有些可能不是屏,你换别的排线和程序试试,上次我以为也是屏坏了,搞了好久,后来找了排线和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
我那个还是联想15寸品牌机屏。

网友U:
重刷下程序试试,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重刷下程序试试,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这个恢复出厂设置咋操作?在驱动板上有跳线吗?

网友:
从真面看就是屏坏了。。可以先换个驱动板试。不行的话就是屏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