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电脑通过hdmi线接液晶电视,没有声音

楼主(2012-02-27):
是hdmi的问题吗
电脑

网友:
= =接音频线没.................

网友:
没接,hdmi线不也可以传输声音吗

网友:
就是不想接那么多线,要是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接音频线了

网友:
看看管理器里面有没有2个声音设备.有没有黄色的感叹号

网友:
装hdmi的音频驱动试一试
然后在PC上设置好hdmi音频输出

网友:
如果是用独立显卡的HDMI,需要把显卡的SPDIF_IN和主板、声卡上的SPDIF_OUT连接上,才能输出声音。

网友: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能不能把最后的结果公布出来呢?

网友:
以前显卡上有单独2根先插主板上的- - !! 作为单独的HDMI音频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显卡 我的显卡是 但是我主板上没有这2个借口

网友:
俺修过一台明基32寸电视机,是电视机的问题

网友:
怎么好的也不说明一下,LZ不地道呀!

网友:
重新装了驱动就好了
同意楼主:
0.0
lichaolian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29):
这个跟音频没关系吧。

网友:
电脑用的是N卡还是A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