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

楼主(2012-02-27):
hp dm3机器,喇叭坏,网上定个喇叭换上OK,但是现在问题是,WIN7系统,开机进BIOS正常,进系统后也正常,就是在快进系统的时候屏幕闪动,进去后就不闪,,是什么问题
怀疑是系统或者显卡驱动问题,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有人遇到过没
win7

网友: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你换个系统试过吗》

网友:
其它都正常吗,要不重装个系统用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
先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你换喇叭前会闪屏么??????要会用去除法分析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或者驱动不装,然后手动一个个装看看

网友:
恩一定要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啊,英特尔的

网友:
换个XP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