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a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2-27):
手头有一个F40A。进系统不定时掉电。触摸板也不起做用。电池不充电。插电池不定时掉电。把电池取下。试着也没有问题

网友:
39A126。这个充电芯片吗。量着  21 pin 15V     6PIN  5V左右   CTL 14pin  6V   7PIN ACIN 插电池一会。有。10V左右电压。一会没有。想问一下。ACIN正常有多少电压

网友:
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 正常是3.3V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 有部分板子是2.5当然也不能会是 2.5V一下的低电平。楼主描述不清帮不到你。会不会是散热或者显卡的问题呢?THERM温度检测也会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是不是散热不好呢,可能是CPU或南北桥温度过高,故掉电

网友:
应该跟电池充放电有关吧。要不为什么不用电池就不掉呢

网友:
你用电流表试下他掉电以后有没有待机电流,我刚修了一个F41一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如果掉电就在掉电状态下。。。。。。去看各个电压是否不正常。。。。。

网友:
查到了电池是坏的,如下电池就好了

网友:
AVIN适配器识别信号 都是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