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黑色横线

楼主(2012-02-27):
有一个纯平显示器,一开始是水平一条亮线,换完场功放芯片后,显示正常,但是过一会有两三条水平的 黑线。求助。

网友:
CRT吗,呵呵,帮你顶,这种真的修得少。

网友:
场回扫线吧,调一下高压!

网友:
屏幕亮吗,如果亮就调一下高压包加速

网友:
泵电源二极管 电容  场块供电  还有些瓷片电容  换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