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买的迅维936焊台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在论坛买的迅维936焊台,焊接时温度不稳,焊头碰到焊点还会缩进去5MM左右,离开焊点又会掉出来,问了别人说不是加热芯短就是焊头短了,联系销售要我把手柄寄回去,真的是很麻烦,怎么会有这种事,晕倒!

网友:
楼主别心急耐心与客服联系。。。

网友:
已经拍照传给了客服,客服没说什么问题,就要我寄回去,一来一回既耽搁时间还麻烦,当然主要是不怎么网购,第一次碰上要退货。还有,主要是以前在师傅那用70元的杂牌焊台也没有过问题,这次新买了这个130元的,反而有问题了,纠结!

网友:
退货!楼主运气不好。网站的东西也不是一定是好的!多看看其它的,对你有帮助。

网友:
同情一下,百十快钱的东西折腾起来就不实惠了。

网友:
自己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哪里没装好,应该不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烙铁能加热的,所以不会是加热芯运输震断。
我猜想是靠近手柄的那个用来卡紧烙铁头的大螺丝没拧紧或者运输中松掉你没管吧,这应该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螺丝没拧紧吧,我正准备买焊台了,正犹豫买迅维的还是安泰克的呢。楼主给个图吧,看看是质量问题还是没拧紧。

网友:
不用想 肯定没拧紧   热胀冷缩 我用之前都紧一下螺母 确定烙铁都不会转动在通电

网友:
用一段时间这里会松掉。正常正厂原装的这里是拧得非常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拧的是日本产白光936用手是拧不下来的,要用钳子。

日本货就不好比了。要知道我买的赛克852D+,网购的,更惨。机箱上的插座发现老是松动,结果拆开发现拧紧只要一动就松动,后来自己给加了个东东才固定住。还有一个网购的暖风机,取暖用的,从武汉过来,结果架风扇的地方机壳都裂了风扇也卡住了,结果还是自己用一个大垫片夹住才能正常用,主要是太便宜了都没有给卖家说。现在的货运不是电视上有演野蛮装卸的吗!有的就直接扔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出来说一下,是不是螺丝松掉的问题?是的话你自己拧紧就解决了,不用寄回去了。大家也给你说了一堆了。

网友:
说我没拧紧的估计焊台都没用过,那个螺母总共才厚8MM,罗牙才4MM左右,差5MM左右那螺母不要掉下来吗?虽然我是初学维修,这也不会,以后怎么修。看好了,是5MM,不是0.5MM.

网友:
传3张图片上来,这是刚补拍的。焊头锥部长15MM左右,全部拧紧露出10MM左右,这是大概尺寸。

网友:
安泰信的936b手柄螺牙浅,在取电容的时候把刀头按在两个引脚上,用力过头的话烙铁头就会歪掉,因为固定螺母跳过一个牙了

网友:
拧一拧螺丝好了

网友:
如果烙铁头内口径公差大引起的,可以找块未经加工的印刷电路板,撕下一条铜皮垫在里面就可以解决,我以前配到不是很合适的头时使用过这个方法,很好用的。

当然你也可以寄回去解决,我只不过给你个方法,采用与否在你自己。

我认为跟帖给你出主意的应该基本上属于出于好心帮助你,这里面应该没有和这个买卖有利益关系的跟帖人,包括本人。

网友:
楼上的管理员根本没看我发的,不是粗细问题,是长短问题,作为一个合格商品,没有相差5MM 的误差吧!至于利益问题,我根本没提到任何人。我要解决问题,最终肯定找客服,只是本人碰上了这种问题,心里不舒服,肯定要忍不住说一下。

网友:
  现在这边比较冷 ,还是锡丝的问题 还是就是936A的问题,不给力太费劲,溶锡没问题 可是将刀头放主板上,就是不溶锡,像豆腐渣一样,急死人了 936A那么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