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511本地连接不见了

楼主(2012-02-27):
几天前接了个客户,说是本地连接没有了,于是帮换了个网卡借口。在我这边可以用了。可过了几天,客户拿过来说,本地连接时有时无,前几次开机都没有,重启了4、5次之后就有了。在我这边测了N久都没有出现过他说的现象,每次开机本地连接都有。现在正无从下手,求助于各位大大。。。。有类似经验的帮助下

网友:
HP笔记本都是这样的,插上网线之后才会有本地连图标的,在BIOS里面有设置的!

网友(点评):
他说本地连接不见时网线插进去也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连一下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  看看是不是有腐蚀

网友:
你有服务器吗?  从网络启动试试

网友(点评):
系统已经重做了很多次了。他说他自己做过了。

网友:
如果能起  就是 软件问题了

网友:
hp 是有这样的情况,说是为了省电哟,没接网线是看不到网络接口的图标的

网友(点评):
他说插了网线一样没有反映的、、、、、、、

网友:
因为他这机子在我这一直都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出现的一些状况我也都说听他说的。能提供的资料也只有这些了,希望各位大大能帮个忙

网友:
是不是他家网线头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叫客户换网线试试

网友:
本地连接没有 就是说网卡没检测到了 你换网卡接口没用的,加焊下网卡芯片 或都换一个

网友(点评):
现在在我这边用的好好的啊。我从昨晚到现在用的都是这台机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才无从下手啊。

网友(点评):
你这边没有事就是他那边的事情。

网友:
没有本地连接可以先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把网卡给关掉了,或是先刷个BIOS啊,

网友:
在你这里没事,让客人检查一下自己家的网线,是不是线没接好

网友:
你自己测都没问题,那是不是客户那边网线的问题呢,例如水晶头不良。还有,机器第一次拿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测试过,还是直接就换了个网卡接口?

网友:
用你的多拔插拔插拔插,看OK不,如果10次一次没问题, 那就卖他一跟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