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跑C1问题?

楼主(2012-02-27):
技嘉GA-M52L-S3跑C1不过 刷BIOS后能进系统 但关机不会断电!
刷BIOS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
查一下供电,看看

网友:
关机不断电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换个版本重新刷一下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重刷一个版本的BIOS

网友:
从新刷 在看看供电

网友:
这种刷BIOS

网友:
单桥的还是双桥的啊 bios刷的不对吧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