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j32主板故障请教。

楼主(2012-02-27):
大侠们好,请问下,这款东芝 j32
笔记本
,接电源或者是接电池,电源灯一直闪,按开机键没反应,有没修过这故障,指教下。谢谢。有没这款主板的
, (FHBSY2 A5A001005),谢谢,传份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这款笔记本是不是要按键板这些才有反应奇怪,我加焊完一直一样,装完机就可以的。正常使用了,(装机一半时候主板掉地上,还是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