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XD 内存总线供电不足 只有1.35 V

楼主(2012-02-27):
  昂达NF4XD  跑CI 不过内存 经测量 内存VCC VSPD  2.62V 总线1.35V 不够, 求图纸 , 求思路。

网友:
这个还要图纸啊,这种供电芯片都是很简单的吧,8脚还是16脚?实在不行找个PDF然后改反馈哈哈

网友A:
有可能是CPU 供电问题吧

网友:
你说的这种供电芯片 是只 内存主供电管理 芯片 W83310S 吗??  这个换了 无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 供电问题吧

CPU 供电 正常。

网友:
内存总线供电是南桥提供,检查与之相关联的电路!先跑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