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2-02-27):
请问这个电路中,如果Q54的两个管子都没有导通,那么Q54的6脚电压正常下应该为多少呢?小弟菜鸟

网友:
大约 5V, 上拉了

网友:
小弟觉得,5V经过电阻R1226没形成回路呀,电阻的下端应该没有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 5V 吧 多参照一些图纸吧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说来听听

网友:
小弟这是专门请教一个电路问题,图纸倒是无所谓,好像是HP4411S

网友:
看不懂 但觉得不是5V 应该小点

网友:
和我当年一样,问得问题。直到现在还似懂非懂~~~~~~~
不过现在10窍通了九窍
你大爷的,你真想知道,你 不会拿表笔去量量啊?????!!!!!!!

网友:
是 5V
是 5V

网友:
真是没有实际板子呀
只是和别人讨论到这个电路,自己也是不懂

网友:
是5V只不过流经电阻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
绝对的5V电压。。。因为复合管截止。。压降在复合管两端。。。

网友A:
很简单啊。。。简化成两个分压电阻。。下面的电阻接近无穷大了。。。想想会怎么样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简化成两个分压电阻。。下面的电阻接近无穷大了。。。想想会怎么样就是了。。。

哦,能这样理解吗,虽然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场效应管是无穷大,但这个无穷大,和线路断开所测得的无穷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还望指点

网友:
比5V低一点点  因为Q53会导通 在Q53的G和S极有很小的电流流过  那么在R1226上会有一点点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能这样理解吗,虽然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场效应管是无穷大,但这个无穷大,和线路断开所测得的无穷大是 ...

呵呵。。所有的电路都可以等效。。我们在理解线性稳压器的时候一般把调整管等效成一个可变电阻不是吗??再简单一点。。你把这个管子等效成一个开关和一个电阻串联可以吧。。开关断开了会是怎么样的能想象出来吗?我不会把图画在帖子里。。你自己画画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