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sony VGN-FS285B 屏显示不全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客服哪来时,说屏暗 ,怀疑是灯管坏,拆开上面 发现时 高压条坏,没有原装 的 。找了个高压条改,装上点亮。以为好了关机装上 进系统,发现屏 右边有四分之一的模块显示不出来, 直接上图 更清楚。

是普分屏,开始以为是屏的问题,换了15.4的屏试了,还是以样的现象。 请教下高手们 尼们谁遇到过呀?怎么解决的……

网友:
屏线检查下

网友:
我自己用索尼EA28的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码片问题??

网友:
调下分辨率,重装个系统,遇到过一台显示器,分辨率不对,情况一样

网友:
在主板上,键盘底下有一个四向的开关,接处不上了,你掰过来在掰回去~~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不是屏的问题 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 我的集成显卡换北桥号了

网友:
sony的可能是主板上的跳线跳错了,再一个就是屏上的码片到显卡之间有断路

网友:
你这个问题和我前几天修的那台神舟问题一模一样  我那是集显的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兄弟你确定这种问题加焊北桥解决的吗?

网友:
DOS前面能满屏吗?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
楼上的各种问题都有哦,呵呵

网友:
那叫跳线 跳线错了会有很多想不到的故障 每种机型都不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哦?

网友:
有遇到10,1的屏换了像你那样的现象调了 一下分辨率就好了还有装了显卡驱动好的

网友:
呵呵 学习下 楼主好了分享下

网友:
很可能是码片问题

网友:
麻片或者跳线 后者可能性大

网友:
跳线吧.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查edid读取,会有结果的

网友:
换一换 驱动然后按AUTO ,自动调整试一试

网友:
                            lz 多换几块屏 试试就知道了,在看看显卡驱动 把分辨率调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