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CQ40进水机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2-02-27):
板号:LA-4103P  此机器故障为进液引起,主板没有明显腐蚀地方,进液处为南桥旁边,清理进液地方后烘烤一段时间通电,有待机3V 5V电压,能开机,但开机一会后会掉电,经测除待机3V 5V之外无其它电压,经测为IO没发出SUSP#信号发至,测IO 9 67 69供电正常,37 100脚有3.3V,更换过IO 南桥还是一样,待在此求助各位一下,请各位能给个维修思路!另附此机器图纸

HPcq40 LA-4103P.pdf

网友:
这种故障难搞哦

网友:
对着图纸  一步步查

网友:
按不触发的维修的流程维修啊

网友:
进液机子容易断线,对照图细心查,会查到的

网友:
掉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手头机器也是进水的

网友:
进水本难说   SUSP不出你就找呗

网友:
能上电说明ec基本工作正长,发出了开机信号,你说一下电流时多少,都有哪些电压产生,那个没有正藏产生。一步一步按时序差很快就发现问题了,这个板子细心点还是很好搞定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掉电的,哈哈,但不是进水的。

网友:
掉电电流是多少,手里也有一台也是掉电。

网友:
这个很明显就是南桥或EC的问题吗!

网友:
我现在也是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