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走到这里不走了,是什么原因。看图片

楼主(2012-02-27):
装系统走到这里不走了,是什么原因。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楼主只会用Ghost安装系统吗?赶紧多学学吧!出错的时候有Ghost错误代码的,记下错误代码去baidu查!

网友:
硬盘没有被认到
安装盘或者硬盘的问题,硬盘的可能性大一点。
这问题,内存坏了,也有可能,,主板也有可能,,硬盘数据线也有可能,,前面那哥们说的比较常见!
要么光驱不行,要么U盘不行,要么硬盘不行。换好就好了。

网友A:
系统不好,或者硬盘有坏道!

网友:
光盘装的话就是光盘坏了 也有可能是光驱坏了  硬盘上的是文件坏了

网友:
直接 给LZ说  硬盘  一般 出现 扇区 严重问题  ,如果 你有硬装版,可能还装的进去,但是用会会出现蓝屏,

网友:
ghost文件读取错误。光盘磨了或者光驱读盘能力弱。

网友:
严重同意,这种情况我常遇,光驱不好换个光驱,光盘划了换个系统盘,一般都是这两样!

网友:
一般 光盘装系统就会出现这 情况 10几20分钟 以上 就有这种情况
进入 PE 装系统吧 少年~

网友:
是你安装的系统文件有问题,换一个系统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之前也好几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换系统光盘,或在网上下gost系统直接安装。

网友:
Cancel 返回  试试     我记得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了系统OK。。。。
  不信你试试。。。

网友:
分区有问题  要不就是你光盘太差了

网友:
要么光盘读不出,要么硬盘坏道,要么双内存

网友:
用手动ghost绝对可以

网友:
用另一台电脑导系统..拿回来装就可以了

网友:
光盘 光驱  硬盘

网友:
是这个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下

网友:
台机还是笔记本,有些笔记本用DOS工具箱启动后是认不到硬盘的。 可以用win7的PE进去, 用ghost32来装系统

网友:
光盘问题 我以前也碰到过 换一张就没事了

网友:
U盘装的吧。图片不详细,但是感觉是你U盘的Ghost的文件问题。。。

网友:
换个光盘试试

网友:
1、光驱读盘能力弱
2、光盘有划伤
3、硬盘有坏道或分区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ghost系统的介质有问题,还有硬盘有坏道,也ghost不进,要不屏蔽要不进pe用虚拟光驱安装原版系统。蓝屏的话,就是要先要导入磁盘控制器驱动。或者下个人家集成了磁盘控制器驱动的原版系统。

网友:
GHOST 备份文件损坏!建议换一个

网友:
硬盘有坏道 或者镜像坏了

网友B:
换个镜像看看 在检查硬盘

网友:
光驱或光盘,你可以多换几张光盘不行用U盘做系统

网友:
硬盘分区或者数据线,光盘和光驱。最好是进PE GHOST下

网友:
我遇到很多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光驱坏了,用U盘做系统一般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网友:
系统不好,或者硬盘有坏道
很明显的错误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硬盘分区表错误需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分一下区....................

网友:
上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是因为光盘没有刻录好,也就是说光盘坏的。换一张就行了或者U盘装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就OK

网友:
光驱问题或者光盘 这两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就是光盘或光驱不行.换个吧

网友:
之前遇过。也有可能是GHOST镜像有问题。换镜像试一试吧。

网友:
光盘,光驱,硬盘,一一排除

网友:
光盘、光驱、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
1,如果你是通过光盘安装,可能读盘没读好,光驱或光盘的原因。
2。如果你是新安装,那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硬盘分区没分好,这也是原因。
3. 新装机的内存问题。

网友:
硬盘出现连纽橙色以上的块,就会这样

网友:
感觉你装载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
有三种,硬盘有坏道,光驱老化,光盘不行

网友:
系统的问题啊,换个系统把

网友:
硬盘坏了,刚才我遇到一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硬盘,光驱,内存,本身的光盘。。。等等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的。。。只能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
用U装不就可以了 你的光盘可能是盗版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不行的话多半就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先换个盘,不行的话就用安装版的,再不行换个光驱试一下,最后再测硬盘

网友:
镜像不行把。。

网友:
ghost 系统镜像问题 哎呀

网友:
他们说的对 你换个别的U盘启动试一试 或者从新分区把

网友:
看起来像硬盘的问题,但是GHO文件不行也会出现这个

网友B:
硬盘有坏道 ,内存问题,光驱读碟不行

网友:
还是装纯净版的吧 用着舒服

网友:
光盘或者光驱坏了 不可能是用U盘装的 用U盘觉得没事

网友:
众说纷纭呀、

网友:
换个系统盘或镜像就好了哦

网友:
盘不好 硬盘分区问题

网友:
ghost文件读取错误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5112-1-1.html

网友:
是你要装那个系统文件坏了,坏个系统文件就好了。

网友:
现在我个人感觉能不用光盘就不用光盘了。。。

网友:
用U盘装吧,光盘或光驱坏,或者Ghost文件坏

网友:
只为学习而来。。

网友:
差不多就是系统不行

网友:
光盘 光驱 硬盘 内存

网友:
换个GHOST 版本看看

网友C:
看样子好像ghost一点都没走哦,是不是硬盘分区有问题?或者硬盘有坏道,
如果是用光盘装的话,也可能是光盘坏了

网友:
用替换法换硬盤,光驱,U盤

网友:
硬盘或内存都有可能,一个个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好,或者硬盘有坏道!
同意。我也有过。

网友:
换碟,要是光驱不行就换光驱!

网友:
最好用安装版的系统安装,

网友:
换各系统就好了哦,,

网友:
换个系统碟或光驱试下

网友:
弄个优盘做个引导,用优盘进PE下装肯定OK,不会出现光盘,光驱有问题了,在不行就是硬盘有毛病了

网友:
楼主是用光盘装机的吧,一般用U盘装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用光盘装机出现这种状况要么是光盘数据有问题,要么就是光驱不行,这种情况我以前见多了。

网友:
硬盘 光驱 光盘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用U盘装,要么把硬盘取下来装

网友:
系统不好,或者硬盘有坏道

网友:
这也发帖,换光盘、用U盘就换映像、扫描硬盘有无坏道、还可以重新分区在装系统。这些做完不行,大多数就是硬件崩溃吧!新人提议,不要拍砖啊!

网友:
系统文件不支持。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系统文件有问题 ··

网友B:
多换几张光盘试试

网友:
用U盘进PE安装吧。

网友:
这问题是常见的问题了,我今天还遇到的,我以前都认为是硬盘问题,分了区还是一样,你换个GHOST镜像,或者你用别的U盘考个GHOST镜像在里面打开后GHO系统就好了,100%好!!!

网友:
是你的 ghost的 系统文件问题 换1个装 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就两个原因:1、系统光盘刻录的不好 2、光驱问题,读盘能力太弱
一个字,换

网友:
GHOST程式出错了,一般是GHOST文件坏

网友:
硬盘问题,重新整理一下分区表,实在不行,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