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17之怪现像,求解!!!

楼主(2012-02-27):
       近日朋友送来一台长城2217显示器,说是开机闪几秒就没图像了,开机试了确实如他说的,估计是高压出了问题,于是开机检查未发现任务异像,由于一体板,毛了马上淘一个板子回来,换上去结果倒是有图像了,但是一直都还是那样闪。
      无语了,莫非是信号板的问题,或者屏的和屏线吗?现在不敢再发东西了,请教一下大虾们哦!!!

网友:
屏闪吗?如果是屏闪。看一看灯管吧。

网友:
是的啊,我现在手里没有灯管,驱动板这些东西了,怕的是刚把这些发回来,最终发现是屏本身的问题,我就瓜了。朋友你有办法确定故障原因吗?

网友:
你先要确定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以前碰到一台也是高压问题,故障为灯管和高压板接口冒烟。换了高压板还是冒烟。一组两根灯管全换了问题排除。

网友:
或者你单独点灯管仔细看,坏的灯管和其他三跟会有不同的

网友:
你说的闪,是黑屏吗?如果是黑屏的闪,换了高压板,就是灯管了

网友:
今天搞了个M2217也是闪,最后换灯管好了

网友:
测下灯管,或者也可以在桌面属性调下刷新分辨率看看

网友:
还是得试试灯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