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开关另类修法

楼主(2012-02-27):
今天接一台“奶牛”的本子,开关陷进去了。拆开后焊回去,发现一按又陷下去了。仔细看了下应该是设计的问题。开关位置不在按钮中间。这样直接焊回去还真不行得想想办法 ,最后想到了加一个弹簧来解决。上个图看的不是很清。不过发现很多开关都可以这样搞。这样加上去以后不容易再断的了。

网友:
学习 了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如此用过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下应该是设计问题>高手

确实是高手,哈哈

网友:
哈哈,真是另类啊,就是没有弹簧啊,那弹簧按久了不会偏么?可以考虑这样做啊

网友:
你的方法很好,但有个问题,就是弹簧第一怕断(断了的后果你是知道的)第二就是难找很合适的,我的方法就是在开关下面垫一快有一定弹力的海绵或者不容易烂的泡沫板,(厚薄可以自己改)中间搞个小洞刚好可以罩住开关,这样对按扭可以很容易弹起来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网友:
恩 海绵好像很好的样子, 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有一种按键开关,换进去可以吗?

网友:
有创意 哈哈  以后学着点

网友:
请问,奶牛是什么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