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2012-02-27):
  前些天在网上下载一个GHSOT版本的系统,下载之后把它解压出来,文件目录如下图:

图上写的圈圈的那个文件名是:AUTORUN.EXE

双击打开它后,它弹出一个窗口:

想请教一下各位兄弟姐妹,大哥大姐们,这是怎么制作的,打开程序后还伴随音乐播放,思索了几天,研究了几天都没有得到结果,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用的是什么软件,想自己把它修改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用VB 或者 delphi之类编程的吧?

网友:
EasyBoot   启动易

另外这里有详细教程

网友:
我之前做过系统封装,当然都是用软件搞的。你在网上搜下系统封装,你之前提的这个界面,在那个软件里可以设置,图片,音乐,文字等,好像就是个配置文件。

网友:
LOGO系统支持信息什么的都能改

网友:
唉。我也想自己封装一个 系统 弄个自己LOGO宣传。。。但是太难了。放弃了

网友:
一直想自己封装。

网友A:
你在windows上看到的图是用AUTORUN做的,在光盘启动是用easyboot做的,你要改系统文件要改ghostxp.gho文件用ghost Explorer,版本要对应。.gho文件如何是ntfs的不能改,现在只能改fat32的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windows上看到的图是用AUTORUN做的,在光盘启动是用easyboot做的,你要改系统文件要改ghostxp.gho文件用 ...

多谢兄弟,你说得对,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