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跑电路之一起来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2-02-27):
按我的理解,关机状态下,MCU的29脚发出低电平,Q200是截止状态,+5V电压经过R302和R301的分压之后,实际送到Q201 B极上电压再1.5V到2v之间,Q201导通,Q202的B极被拉低为低电平,Q202截止,+12V就无法到达PWM控制器的供电脚VCC,灯管就无法被点亮;
开机时,MCU的29脚发出高电平,Q200导通,+5V经过R302之后被拉低为低电平,Q201截止,Q202导通,+12V正常输送到PWM的供电脚VCC,点亮灯管。
我现在很好奇Q202的B极上的高电平上是从哪来的,这张图上倒是没看出来,我是推理的。
第一次这样分析电路,不知道正确否,我是自学的,请高手点拨下,嘿嘿

网友:
好像Q201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网友:
很不错。。。楼主精神值得借鉴

网友:
太有用了。。。。。。。

网友:
Q201与Q202不是普通的三极管!都是带阻的三极管!

网友:
能否详细讲下带阻三极管和普通的三极管都有哪些区别呢?优点在哪?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带阻三极管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低噪声性能!同时可以优化简化电路,带阻三极管为中速开关管,在电路中可看作一个电子开关,当其饱和导通时,管压降很小。

网友B:
图纸好象不对   Q202是NPN的应该还有个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好象不对   Q202是NPN的应该还有个上拉电阻

为什么呢,能否说说你的理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阻三极管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低噪声性能!同时可以优化简化电路,带阻三极管为中速开关管,在电路中可看作 ...

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这种三极管呢?

网友:
NPN 高电平导通  没高电平12V怎么下去啊

网友(点评):
我就是也有这种疑问才把这张图纸放这里讨论下

网友:
这图纸有大大的问题吧

网友:
问题图纸哦,呵呵

网友C:
我觉的Q201和Q202应该不是NPN的管子,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Q201和Q202应该不是NPN的管子,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那图纸确实画的有问题!但是看管子型号即可了!看符号肯定错的!正确的应该如下:

网友:
Q22PNP 三极管 低电平 导通 。。。。我想问的是 Q20是如何控制 Q202的 是不是少了个12V上拉电阻
这张图开机很好理解,关机呢,ON/OFF为低电平,Q20截止,Q202的B极为低电平,还是导通状态,那么灯管就不会灭了

网友D:
这本书我看过 里面有错误的地方 看得我头都大了 准备把书扔了 重新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我看过 里面有错误的地方 看得我头都大了 准备把书扔了 重新买本

恩,深表赞同!书中的错误给我自学电路造成诸多不便,遂在此发帖一为探讨二为排解心中疑惑

网友A:
晕死,关机时凭什么Q202是导通?凭什么Q202 基极是低电平?建议你实测下电路,
Q201只要截止,Q202肯定也是截止!Q210截止后Q202基极肯定是高电平,不要忘记这管子是带阻的,BE极之间并的有电阻!!!这个电阻是不是可以等效于基极的上拉?Q201已经截止,难道Q202的基极上拉后还会电流泄放到地变成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关机时凭什么Q202是导通?凭什么Q202 基极是低电平?建议你实测下电路,
Q201只要截止,Q202肯定也是截止 ...

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我还是对三极管里并联的电阻太陌生了

网友:
原来电路图有问题,怪不得看了半天都看不明白.

网友:
en 受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