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AH被雷击

楼主(2012-02-27):
客户拿过来一台显示器型号如标题,附图、图上有标记是个八脚的管,因上边被雷击穿了,管的型号看不到了,对显示器电源板了解的高手们,指点下此管是什么型号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203D6

网友:
203D6、LD7575、TEA1530等都有可能,你看脚位连接能查出什么型号的。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一般雷击的显示器,液晶电视,这个8脚的片子必坏。。!甚至包括开关管
常用的是LD7522 LD7575PS 203D6 等,大同小异,外围的原件值可能有不同。。
最好查下PDF ,实际再测量下外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找图纸确认型号。

网友:
LD7575、TEA1530
mos管估计也烧了@

网友:
203D6、LD7575、TEA1530等都有可能,最好有图或一样的板查下。

网友:
看起来像203D6的,找一个换上去看看,芯片坏的话,估计附近的电阻也有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一般雷击的显示器,液晶电视,这个8脚的片子必坏。。!甚至包括开关管
常用的是LD7522  ...

谢谢,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一般雷击的显示器,液晶电视,这个8脚的片子必坏。。!甚至包括开关管
常用的是LD7522  ...

这个电源板没有PDF, 嗯MOS管和一个调整开关管也坏了,根据这能把型号范围缩小不!

网友:
雷击的效果真是很大~!

网友:
没有图纸aaaa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恶意多次灌水,警告一次!

网友:
  电源芯片 是 7575
我有块一样的 板!!

网友:
我记得是LD7575
你可以根据7575PDF分析下电路

网友:
LD7575PS 应该是这个

网友:
谁有PDF啊麻烦传一下

网友:
是LD7575,楼主放心用吧,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