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 20

楼主(2012-02-27):
开机能开起来 但只要复位 就倒20 这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单桥还是双桥 单桥一般空焊的多 有些是检测卡的问题

网友:
信息太少,很可能是不工作

网友:
加焊单桥。

网友:
如果是双桥的,应该加焊北桥,单桥的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