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

楼主(2012-02-27):
各位老大帮我判断一下这台L193W是屏坏还是逻辑板坏,故障如图,上面四分之一有竖线,图片太大怎样修改

网友:
屏和板中间的 密封线吧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屏坏,但这款机器屏坏的比较少发个图片最好

网友:
图片太大发不了,不知道怎样修改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不过竖线屏的问题比例很大吧。

网友:
找工具点屏确定

网友:
这机器驱动板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