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30片插双8屏是否通用 屏线怎样接

楼主(2012-02-27):
新手报到,片插屏线不知道怎么接 19寸30片插是否都接法都一样  网上查的和官方瀚视奇的 有点出入 ,望高手不吝赐教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
片插30pin的屏不通用,你要看你原来的屏线方向,在屏向下方时,片插的铜片朝上的,电源在右边的,有90%通用,剩下的10%,三根电源只用到2根,如果不注意会造成驱动板保护。还有铜片向下的,电源方向在左边,有专门的屏线可以用。

网友:
你的这个是正常屏的90%里面的

网友:
你图上的这条30p双8的屏线..也是常见 常用的.你截图的那个规格书 也是和你这条屏线是对应的..前提就是 只要电压不搞错.一般情况下不会烧坏屏..

网友:
只要屏线的屏供电线一样,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判断驱动板上排线是否接反 怎么判断  求教

网友(点评):
一般驱动板上的排针一侧都有一个白色三角形符号,这里就是排针的起点,而排线的一侧是供电线,一般都是红色,它对应排针的起点插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安全起见,打阻值比较保险

网友:
今天 我也要改个通用驱动板 ,郁闷中~~~

网友A:
一般驱动板上的排针一侧都有一个白色三角形符号,这里就是排针的起点,而排线的一侧是供电线,一般都是红色,它对应排针的起点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驱动板上的排针一侧都有一个白色三角形符号,这里就是排针的起点,而排线的一侧是供电线,一般都是红色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