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VI效果比VGA 要好吗

楼主(2012-02-27):
还是早点淘汰vga比较好,这样自主板上面就不需要多一个vga增加成本 你们觉得呢?
主板
反对楼主:
5.0
dragon-chen
反对楼主:
什么东西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不可能说为了减少这点成本就把它去掉吧 现在不是都HDMI了吗 那DVI一样也可以不要了

网友:
啥意思?这是讨论杀毒软件......还是什么防护绝招
同意楼主:
5.0
lyn8943431
同意楼主:

网友:
当然是DVI好啊

网友:
也得照顾一下老机器不是?

网友:
至少我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
肉眼很难看出来,但是长期使用的话哪个对眼睛好一点呢

网友:
我感觉都一样 又不是高清接口 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没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前一段时间好多显卡上只有两个DVI接口,现在基本不这样了,要么是一个VGA,要么就是VGA和DVI并存。

网友:
DVI是数字接口,VGA是模拟接口,效果当然是DVI要好,在低分辨率下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仔细看还是有的。高分辨率下就很明显了。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革了命VGA的命了,因为要照顾到一些老设备。

网友:
去别的区讨论这个问题吧。

网友:
发广告的这类人,应该直接干掉,T出论坛,
另外楼主,这是安全讨论,你好像发错版块了!

网友A:
肯定是真正的DVI好一些!但是VGA接口的设备太多了,不得不照顾。兼容啊!影响了多少产品的发展!

网友B:
好帖,有才!
paimaish.com 上海拍卖公司 u1278.cn拍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