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2-02-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神舟机器,天运F2000 (U50SI1)拿到手拔掉电池插上电源,电流跑到0.63不动。开始拆机,主板并没有被动过,裸板测试,开机还是0.63不动了,这时看到北桥的散热片上面铜管与贴片之间有空隙,原来这里断开啦,心中窃喜肯定是北桥高温烧掉啦。。。。。。
       然后仔细看看北桥是SIS M672的,之前也修过几台这个北桥的,都是换新桥好的,于是就订了一个桥.....
自己闲着没事又看了看这个板子,重新试过,测下电压,3v。5v待机正常,内存拔掉与插上电流一样,开机测试cpu电压有1.1v,测到北桥电压都有1.8,1.2,1.05这就郁闷了(会不会不是北桥问题呢)......
        ......
        今天新桥到啦,做上去后现象竟然一样,再就是这个机器待机电流有0.08不知道正常吗?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我一点思路都没啦,手上也没有图纸,这可怎么办啊?之前的北桥也重新直球过,一样现象。

网友:
我记得论坛上有这个图纸,我都下过SIS968+SIS672.  同样的附件不能上传,你找找看吧

网友:
内存过了没?

网友:
这个待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