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小白。数据如何恢复

楼主(2012-02-27):
      1TB的西数绿盘,分了两个区一个50GB一个900GB,第二个区在安装程序时死机,直接拔数据线。再次通电后读盘速度奇慢,初步估计是有坏道了,用HDDR修复,跑了两天两夜,查出3000多坏道,还没查完。急了想先把数据考出来,就终止修复。用HDClone分区对考,选择智能拷贝,吧700GB的数据备份到一个1.5TB的希捷盘上。等了五天五夜,总算跑完了吧,接着又跳出对坏道区域拷贝的进度条,估算了一下时间都快一个月了。心想反正我要的数据又不是所有数据,前面对好的区域内数据备份完就OK了。果断终止,接入系统一看,系统竟然不认我的盘。肿么办。脑袋空空的又把这盘给格了。现在用ghost对考着。。。。看不到边呀。。。感觉硬盘越弄越坏了
   搞了这么久连个毛都没看见,求大家帮忙。

网友:
先用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把数据恢复过来后,再分区

网友:
还是找个高人吧  要不就去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A:
不要再对硬盘进行操作了,动得越多,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对硬盘进行操作了,动得越多,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小!!!

那我该怎么做?

网友:
来远程听几节课吧 罗工讲的很好 很细致  从基础开始讲 都能听懂,

网友:
这种硬盘慢是WD硬盘的通病,用专用工具修复一下就OK了,别折腾了,否则越折腾越出乱子

网友:
第一个错误:用HDDREG修复,这个是要破坏数据的。
第二个错误:HDCLONE对考完,是看不到分区的,要用工具恢复分区才能看到数据,而不能格式化。
第三个错误:更不能GHOST,这个数据已经被你破坏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动得越多,数据恢复的几率,就越低了,恢复数据的基本准则是,不要往硬盘里面写数据,这样会造成二次破坏,原本很容易恢复的数据,也会变成绝症。
硬盘本来只是一点坏道,数据轻松可以恢复,现在的情况就复杂了。

网友:
如果,数据不是太重要,就放弃吧。
因为,你自己是弄不好了,让别人弄的话,收费不便宜的。

网友:
小白还是放弃了吧,越弄越糟

网友:
有问题后,先用WINHEX对硬盘做个镜像,然后在镜像里做恢复呀.

网友:
估计你这个盘是死刑了。

网友:
做数据恢复,首先要知道基本的流程,知道哪些操作是绝对不能做的。

网友:
一个盘有问题,首先把数据拷出来,再去弄硬盘.

网友:
用‘'免费版 DiskGenius-磁盘管理与数据恢复软件 3.7.1 标准版’,我使用过,挺不错。

网友:
这一个星期一直用ghost的分区对考。。总算把数据给搞回来了。。发现出现问题后。。硬盘要怎么处理一次想好。。操作的越多数据挽回的几率越小。。总的来说是太大意了。。判断是逻辑坏道就没当回事。。切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