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w电源不稳定,每天开机第一次死机

楼主(2012-02-27):
我的长城电源每天开机第一次都会死机,开两次就会稳定运行了,一两天都没事儿,电源各个输出的电压都正常,后来有网友指点,挂一个6v小灯泡测试橙色线发现掉电压到2.4v。换掉所有10v 2200uf  10v1000uf的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200V大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A:
查整流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B:
200V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C:
用别的电源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别的电源试过吗?

用别的电源,世纪之星  很老的电源,电脑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整流管是否有问题。

整流管怎么查?能指点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V大电容有问题

200wv  330uf电容,哪儿可以买?有没有地址发一个,讯维的 淘宝上没有。

网友E:
一般的电子零售店就有,还要上网买吗???运费比电容还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整流管怎么查?能指点下不?

楼主用万能表测量正向电阻。

网友F:
重点查一查耐压大电容和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电子零售店就有,还要上网买吗???运费比电容还贵呢

哎,泸州市里面电子元件店,电容没有1000uf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万能表测量正向电阻。

请问是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然后电阻值开到1k的档位测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重点查一查耐压大电容和整流管

耐压大电容有什么办法可以测有没有漏点之类,我查看了外观,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耐压大电容有什么办法可以测有没有漏点之类,我查看了外观,没有问题。

测大电容一般用万用表的R100档测量其正负的电阻,(如果没有电容表)很多都是凭经验看它的指针到零、然后回返无穷大时指针转动情况来判断电容的好坏(阻值小就是坏的,转动不正常也是坏的、速度时快时慢)。测整流管应该用R100档测量,红笔接负、黑笔接正测其正向电阻(正向阻值较小、几十到2百左右),反过来就是测反向电阻了(几百K欧到无穷大)。泸州市的电子元件店这样电子元件都没有,楼主干脆自己开一间好了,生意应该容易做(没有很多的竞争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大电容一般用万用表的R100档测量其正负的电阻,(如果没有电容表)很多都是凭经验看它的指针到零、然后 ...

赞同这样测量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死机应该是12v或者5v输出电压不稳导致应该。

网友:
我之前修过类似这个问题,好像就是里面的电容爆浆了,请楼主仔细看下电容

网友:
上一个图吧,电容外观真的看不出问题,而且输出部分的5个10v电容都换掉了。谢谢这么多的热心会员们。

网友:
更换200v大电容以后还是输出2.4v。

网友:
没得卖就够郁闷的了

网友:
学习了,再接再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好好学习

网友:
换掉了所有的10v电容 和两个大电容,还是加灯泡2.4v的输出,但是奇怪的是,我放在另外一个intel的主板上使用正常了。回去再试试那个amd,难道是主板问题?但是另外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这样负载也是3.3v输出啊,加载那个主板上正常,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