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LED屏亮度不够,大概70%亮,怎么修?

楼主(2012-02-27):
拆开一看没灯管,没高压条,用Fn+亮度调低,看到有一片区域特别暗,最高亮度也调不了,屏整体70%亮,如果是LCD,就感觉像灯管坏的样子,可是LED是没灯管也没高压条的,怎么修啊?别告诉我直接换屏
亮度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有led灯泡坏了

网友:
如果有同型号的坏屏。把背光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条件先换屏试试,如果正常的话LED修屏挺麻烦的

网友:
外接看看正不正常
同意楼主:
5.0
super0612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不是灯珠坏,可能升压没升到位
同意楼主:
5.0
super0612
同意楼主:

网友:
LED灯条如果真有一个坏掉了。。至少有一组一点也不亮了。。。我现在还没搞明白灯条是所有的LED发光管串联还是部分串联在并联。。哪天有时间了要研究下了。。。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你的屏是多少寸的

网友:
测一下等的升压到了没有。。。。LED的大概在25V-----28V之间。。。。

网友:
LED屏本身好像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很少,一般应该升压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