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DELL E198W的 屏亮以后保护的怪故障

楼主(2012-02-27):
今天接修了一个奇怪的DELL  E198W   奇怪故障,  这台机也是同行的,拆开后在发现电容全换了,故障现象是开机时灯管亮两下就保护(这个机子第一下亮显示DELL品牌,第二次亮才是正常显示但亮完这次马上灭了),从侧面可以看到有图像.看到这里大家会说这不高压板保护了吗,很容易的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其中一路坏了吗,其实是问题并没有简单.我先也认为比较容易的,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吧,写好程序(LTM190-M2的屏)点屏,可以看屏正常,有图像灯管没闪.好哪再外接灯管试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接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全部拿下,接上线号,电源,外接灯管,奇迹出现了,完全正常灯管亮了也很稳定.没思路了,刚点外接的是17灯管会不会驱动的功率下降造成保护呢?找了19带的架灯管和22的全拿过来,上机测试,全都是正常点亮也很稳定.奇怪了屏内的灯管正常,驱动板,电源高压板一体也全正常,怎么会高压保护呢??我在想会不会是灯管其中有一根有轻度的老化造成电流不平称衡呢,马上找到高压板上电源芯片是OZ9937的PDF文件,发现在这个4脚是电流检测,9脚是电压检测,10脚是电压电流的保护点设定,14脚是保护的时间设定,看来要要去保护只有在在10脚或者是14做改造了,仔细观察电路发现改14脚比较容易,直接把14与15脚短接,上电发现在不要保护了,测试了2个多小时没有问题,用的摸高压线圈没有发现有过热迹象,看来改造成功.

总结一下:以后再遇到灯管亮一下就保护的,不要轻易下结论是灯管或高压板坏,其它在一些电路设计中有些保护设计过灵敏了,元件轻度老化造参数变化就引起保护,其实灯管和高压板没坏,只电路设计参数范围太过小了.这些本人见解有什么不对的请高手指出,还要讲看过的兄弟们多加分哟最后OZ9937的引脚图给大家

网友:
我修过一个戴尔的22的显示器,型号忘记了,也是最后把保护去掉了,为了保险,我测试了两天,没有问题后,才给客户的,看来是戴尔的设计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里面那个IC,保护设计得好,

网友:
通用板点灯管,只要灯管有没有明显异常一般不会保护的,但原电路就不样了,保护电路比较灵敏。

网友:
测试灯管一般用单灯高压条+可调电源,看电流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能行,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从来没有搞过这样的情况,只搞过DELL19寸开关老是出问题的

网友:
改过9938,第3脚。也是TIMER。

今天也遇到台19的DELL,问题跟楼主的一样。同样的方法解决。呵呵,看来是通病。

网友(2012-07-07):
没有遇到过,记下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