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待机3V 对地阻值40欧正常吗?

楼主(2012-02-27):
请教:待机3V,5V 中3v对地阻值40欧正常吗?机子是:联想G530  版号:LA 4212P

网友:
是什么机器,有的40殴是正常的,

网友:
有短路,不正常。

网友:
有的是 正常的

网友:
个人感觉偏低 但是肯定不影响3.3产生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3,3产生了

网友:
太低了,最低阻抗的也有80欧姆左右,量一下SB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个是看产生3。5V的芯片是哪一种来的啊。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查查那里有发烫没

网友:
不正常吧看看是不是旁边拉低了

网友:
看一下3V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我觉得不正常..哥们你没看下电流跑多少吗???昨天搞一台华硕的。。。阻值196欧。。待机电流0.89.。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微短路吧

网友(点评):
多谢,俺来烧鸡

网友:
烧出来没有,是有短路不是

网友(点评):
后级短,可惜没烧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