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10 显卡问题

楼主(2012-02-27):
今接台联想Y510 开机到 1.5几,外接无显示,硬盘灯闪,很明显 显卡问题 原显卡是G86-730-A2(8400)换了个G86-770-A2 (8600)但故障依旧。不知道那位仁兄遇到过。770和730通用不 需要刷BIOS不?

网友:
前几天因用劣质拖锡线结果掉点了,不想飞线于是乎就换了一片显卡板

网友:
楼主是否看错了,y510显卡板芯片用的是g86-735吧,

网友:
770可以代替的,我试过

网友:
可以吗,好像不行吧,740可以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