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在系统下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2-02-27):
今天接到一台 HP CQ40的机器,键盘用不了,只有一些功能键可以用,所有的字母和数字都打不出来,想着是不是键盘坏了,更换一个键盘故障是一样的,进WINPE还是一样的故障,说明系统没有问题,就怀疑I/O出故障了,更换了一个I/O芯片,故障依旧,测试I/O到键盘的电路阻止都正常,奇怪的故障,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用U盘引导起来进DOS下,键盘一切正常,明白了,是BIOS 出故障了。刷BIOS后 OK!!!!

网友:
     经验,谢了上楼的提供。    我一般先不动芯片,先刷BIOS

网友:
楼主思维很清晰。换作我就是 换键盘.考虑i/o。。然后bios

网友:
其实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一点:如果键盘在WINDOWS下用不了,就要考虑一下在 DOS下是否正常,如果说在DOS下正常的话,就直接拆机刷BIOS.

网友:
奇怪的问题 刷BIOS 解决 不少

网友:
不错,以后遇到这种问题都现刷BIOS再说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都现刷BIOS

网友:
以前给客户先换的键盘,结果是I/0的事,加焊后故障排除,键盘白买了。

网友:
是我 我肯定先换键盘

网友:
台试机是不是也可以先刷BIOS呢?

网友:
用U盘进PE看看。如果是好的,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啊!和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网友:
这倒是个特例!

网友:
HP机器的BIOS算是对他无语的了,前几天接到一台4411S的,本来不亮机  刷过BIOS,亮了  可无线网卡报错,又去下再刷  无线是有了,可声音又没了!!!大家有没有全好我BIOS程序啊  我是三代独立的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放去官网下啊,下载后分出BIOS来,记得要看清是什么PA的。

网友:
思路浅析。高手也。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就现刷bios,,
以前有个宏基的,,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外接usb的可以,刷了就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4741的机子是这种故障,就差涮BIOS 了
兴许按楼主的思路能搞定

网友:
我有一台HP 4411S的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在BIOS下功能键好用,数字键和字母没有用,在系统中和在PE下数字键和字母都不好用,明天刷个BIOS试试,谢谢楼主的经验介绍。

网友:
这个我也搞过,和楼主的思路差不多。。

网友:
还没有遇到刷BIOS的机呢。。。。

网友:
HP TX2000 换CPU 报错: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syste
Please remove this battery. Press any key to shutdown the system。

网友:
奇怪的问题 刷BIOS 解决

网友:
这个接口电路,呵呵,键盘接口哪些小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
先软件后硬,这是原则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多。学习学习

网友:
看样子,BIOS可以引起多种故障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真少见,谢谢楼主的分享。看来以后维修离不开编程器了。。。。!

网友:
刷BIOS真能解决很多问题,以前修过一片单桥主板是挡LOGO的,拆了键盘口的排容还是一样,换了IO、加焊单桥还是一样,最后刷个BIOS竟然好了!

网友:
这是HP机器的通病 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上次碰到一例,一开始不显示的。。。客户硬盘没来,搞好之后发给客户。客户又拿回来说键盘不能用。也是dos下好用,windows下全部不能用。重装系统搞定!

网友(2019-09-16):
系统键盘用不了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17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