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楼主(2012-02-27):
今天在维修一台技展20.1的LCD。通电,无显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无异常。查,驱动板未发出开启信号(3.3V)。把板子上的L32 7k78W八脚芯片拆除。机器工作正常。故障解决,但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如果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请赐教。谢谢。
芯片
维修求助

网友:
上个照片吧,能看的清楚,才能分析

网友:
在料板找一个一样的换上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