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显示器也挑系统?

楼主(2012-02-27):
RT。台式机 帮人装了系统之后, 一进入XP滚动条那里,显示器突然黑屏 显示超出范围, 然后拆开检查 一切正常 ,我很郁闷。 超出范围 真是第一次见,。。。。。然后重新换个系统。。。电脑果断的安装完毕 运行正常。。  呵呵!分享给大家!

网友:
分辨率不对吧,

网友:
分辨率不对,重新开机按着“F8”,以VGA模式进去,进到系统后设置好分辨率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哥哥。你干电脑多久了。分辨率不对。多么常见个问题啊。

网友:
第一次见啊。。超出范围

网友:
楼主的VGA线铁定是便宜货,主机认不出分辨率的(只有3+6以上的线才可以识别分辨率),记住以后维修用的东西不要用便宜的,不然你会后悔的,莫名其妙出问题,ghost版本的系统有些默认进入系统后是800*600@60hz,所有的显示器都可以显,但是如果有设置自动识别分辨率的,你的VGA线垃圾,主机识别不了显示器,就会按照1024*768@75hz,液晶就会黑屏的,好的VGA线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修的时候直接接个,大屁股的纯平显示器就可以啦啊,这样就一劳永逸,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超出显示范围了,楼上正解,不需要重装的,f8进系统设置下,或者卸载显卡驱动。再安装。

网友:
分辨率或刷新率太高了,很常见,

网友:
无语啊....................默认的分辨率过高,或者刷新高了= =,调一下分辨率和刷新就行了

网友:
不用重装系统  重新开机按着“F8”,以VGA模式进去就OK了

网友:
经常见。分辨率太高了。可以按F8调低一点。一般19的显示器都没问题。

网友:
分辨率高了,

网友:
晕这肯定是分辨率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 好解决 F8 vga进去 就型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 分辨率的问题。。调低点试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