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怪问题,师傅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2-02-27):
HP510。。客户说进了水,开机过下就关机有时候开不了。。。拆下主板有点点发霉, 先处理好。。加上一点锡,烤了一下
开机测试正常不关机,,,但插上网线就关机。但无线可以用。。。我把无线拆掉,插上网线就可以上网不会关机。。
两着选一,无线装上插网线就关机,,南桥加焊了 还是 不行。。。期待师傅们 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两者之间有冲突,看看他们的相关电路。

网友:
期待修复结果。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