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显卡真有个性,花屏都花得出奇

楼主(2012-02-28):
昨晚没事,修了几片显卡,有块显卡,比较特殊,故发上来大家看看,谢谢大家
启动过程如下: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呵呵
这样的显卡,启动后居然正常显示,太有个性了,大家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点评):
某几根数据位出错,修笔记本显卡花屏时碰见过,软件一测便知

网友(点评):
显示模式不一样的用的显存部分不一样

网友:
没有什么奇怪的。无非是显存个别引脚虚焊,或者显存部分损坏,或者连接显存的部分元件或引线断裂

网友:
不说奇怪点,你们会来看帖子吗

网友:
有什么大惊小怪,不就花屏吗?

网友(点评):
就是,有什么可惊,有什么可气,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网友:
问题是能进系统,而不花,大侠能解释解释吗?

网友:
呵呵、、、没见过这样的。。楼主要是不怕麻烦就把显存换掉试试。。。

网友:
乡巴佬 见到高楼大厦 都是这么惊讶的!

H55

网友:
见过笔记本这样的,怀疑过显存 ,但我加焊了显卡好了!

网友:
系统里不花是表面现象,跑3D肯定不行吧。,

网友:
土锤子,没见过花屏,大惊小怪,少见多怪

网友:
GPU的问题,夏天就不会这样了啊啊~!

网友:
花屏很常见是不错,或是显存或是滤波电容或是主蕊片,哪位能大侠解释一下具体的原理这才是最重要的,不像有些自已为是乡巴佬只会穷叫,还高楼大厦,看那样子也只能是个看过几橦楼的,只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说不出个道道,悲哀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给你一样的现象,没有修报废了

网友:
跑下3D看看没问题才行

网友:
这问题不是问题,把所有能看见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就OK了,不过要微法数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
看有没有掉东西没有直接做主控

网友:
我一般先加焊GPU再说

网友:
你没见过乱改字符的呢,  大小写乱了 字乱码 乱写的字 格式不变

网友:
第一次 见 这种花屏,,挺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