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2200HD插上电源线就灰屏

楼主(2012-02-27):
明基T2200HD插上电源线就灰屏 ,按按键面板没反应  灯也不亮 在论坛上找到了图纸但是没找到上面标的 12v  5V   测量电压偏低
高压包吱吱的响 换过高压包后还是一样
用点屏套件点过  屏没问题
因为是新手不知道往下怎么检查麻烦知道告诉声谢谢了

网友:
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具体方法怎么改   因为图纸上没标明需要的所以不好处理 要不就给我找个通用的替换掉了